硬盘有坏道能修复吗

楼主(2011-09-04):
有一台联想IDEACENTRE B300一体机,系统突然进不去了,GHOST把镜像也刻进盘里了,但系统装不了。用U盘进PE检测硬盘发现有坏道,扫描过后硬盘就不见了,怎么会事?是不是可以用硬盘修复的软件或者工具能修复

网友:
在保内,直接去售后换

网友:
当然有,只硬伤修不了

网友:
一般坏道可以用DM解决。。但如果是真正的物理坏道。。神也救不了~~~FBI也无可奈何~~~

网友:
各种工具只能修复逻辑坏道

网友:
没办法,售后吧

网友:
多试几次,你的连盘都检测不到了,算是严重型的了,估计修复的机率不大

网友:
这种还用说吗,直接换掉了,修也坚持不了多久!

网友:
软件修复意义不大 建议格掉坏道

网友:
当然可以修,用PC3000

网友:
把坏道屏蔽掉还能继续用

网友:
dos下mhdd检测,擦擦看,如果g表进不去,如果不行,那么用pc3000。不过你能肯定是硬盘问题吗?

网友:
如果问题一般的话,可以修复,  如果是物理坏道,就换吧!!

网友:
逻辑坏道可以用工具修复,但是物理坏道想都别想了,除非把它隔离

网友:
用MHDD检测一下吧。看看行不行

网友:
看坏道多不多,多的话没必要了

网友:
修硬盘是很浪费时间 不讨好的

网友:
把坏得磁道屏蔽掉 可以的

网友:
开箱看看,可能得换硬盘

网友:
逻辑坏道,MHDD

网友:
不用太厉害的话,低级格式化可以修复。

网友:
小问题可以大问题那就只能找售后或是硬盘了·

网友:
不能修啊,那些软件智能检查维护,不能修,就算修好了也不能用多久啊、而且你有什么重要资料的话还很危险的,不要修了。换吧

网友:
mhdd 检测修复一般坏道

网友:
还是换的好!

网友:
是啊 硬盘是来放资料的 修好了用的时候资料丢了 不划算啊

网友:
看是物理坏道还是逻辑坏道,过保了就从买一个吧

网友:
逻辑坏道,MHDD可以修复,物理坏道,很难或基本无法修复了

网友:
要看你是 物理还是逻辑坏道。 逻辑可以软件检测出具体的坏点 再隔出一些空间来屏蔽坏区

网友:
硬盘物理坏道都不能修复的!

网友:
在CMOS 里面设置更改SATA模式,祝你好运

网友:
修复了也用不久的

网友:
修复了用的也不安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