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510 开机密码。。

楼主(2011-09-04):
求助。。请问开机密码存在BIOS里面还是开机芯片里面。请高手指教。。。在线等
开机密码

网友:
我是菜鸟 开机的密码是存在硬盘中的吧

网友:
额 有两种密码 一个是CMOS密码 还有一个是系统密码 请问是哪个呢

网友:
如果是开机密码 那直接装个系统就行了 当然不装也可以 怎样解除密码 论坛里有很多 直接去看 如果是blos密码 那就恢复出厂吧

网友:
GOOGLE.去找如何破解 windows密码
如果是BIOS密码 拔掉电源 拿掉 主板电池 顺便放下电 5分钟 按上去 完破

网友:
在BIOS里面。已经破解

网友(2012-05-17):
想知道详细点解说,这个在维修行业里面经常遇到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