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20S 待机为0.09

楼主(2011-09-04):
HP 6520S 待机为0.09,客户刚拿来的时候是这样,我拆开主板,发现主供电芯片发烫,然后就换下主供电芯片TPS51120 ,通电后没什么,,然后量3.3v的电感,阻值13欧,然后用点击法。摸到南桥有点烫,
芯片
供电芯片

网友:
这机器发烫一般都是南桥和IO

网友:
直接拔掉南桥看阻值

网友:
昨天,我也接到这款机器,客户也描述不清楚,到底是不是雷击。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