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子里面有没有ibm x41t的图纸?集成显卡吧。

楼主(2011-09-04):
碰到一台,待机0.06a,一按开关键,电流表就不停的跳,主板上也有跟电流表里面继电器一样的声音哒哒响。
现在求个
电路图
看一看,哪位有给一个,谢谢。
显卡

网友:
量cpu上的电容,对地才几欧姆。
可是按了一下北桥,再开机电流就上去了,但是上到0.75左右,就停了,还是不开机。

网友:
有没有啊?。

网友:
神啊,赐给我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