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循环掉电,上电。。。

楼主(2011-09-04):
   神舟的一体机。。    CPU风扇转一下就停了  ,又马上转,    把CPU 4针拔了   就不会这样  当机子还是开不了,,   会是什么问题哦?  各位有见过的 ,,   说下维修思路哦。。。。

网友:
肯定是缺少电压。。神州一体机。桥供电容易坏9214、你量下 内存总线桥电压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