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2718打印有黑道

楼主(2011-09-04):
夏普2718一体机,复印,打印时,有与鼓垂直的黑道。一会有,一会没有,鼓组件全部都清理了还是没起作用,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原因

网友:
是不是多打几张就没有了呢?

网友:
查一下充电~~~~~~~

网友:
这个故障建议先换个鼓试一下看还有没有

网友:
建议卡张纸看看,在定影前没有那就是定影的问题了,最好能传张图看下。

网友:
换刮板。清洁废粉仓

网友:
说的好,学习了,

网友:
刮板的问题吧

网友:
转印可能需要清洁

网友:
换了套鼓好了。但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充电也清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