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的怪故障 帮兄弟解决解决吧

楼主(2011-09-04):
今天一台T60  开始时电流跳两次之后到0.7A 就不动了  个人感觉应该是没过内存  测电压正常  反正有BGA 试一试吧  加焊北桥故障依旧  然后重做  就在这 怪故障出来了  一上电  好家伙 不触发了 然后用手碰晶振触发 我想 北桥做坏了  测 北桥 无短路   换个晶振吧  还是依旧  那就坐下南桥吧  因为以前南桥被人做过 加焊完 还是依旧啊 然后前后换了3个晶振还是依旧 只要用手碰就触发  咋办啊

网友:
看看谐振电容   还有说加一个晶振什么的  可以试试

网友A:
看谐振电容  打阻值,查压差,有示波器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谐振电容  打阻值,查压差,有示波器更好

哥  南桥都换了晶振换了  谐振换了 没示波器

网友B:
把桥拆了从新直球试吧!可能会好的!

网友:
用手摸才启振?电压上来了嘛,电池电量多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桥拆了从新直球试吧!可能会好的!

值了  北桥  南桥都直了  还是不行啊

网友:
就按不触发的工作条件修吧

z4654688 -2 跟没说一样

网友C:
给触发角的那个晶振角加个103电阻试试。

网友B:
那就是显卡出问题了!其它的都排除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给触发角的那个晶振角加个103电阻试试。

能解释解释么楼主  我现在很迷茫   北桥都拆了还是那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显卡出问题了!其它的都排除了,

我晕 不太可能吧   显卡能关系到南桥晶振么

网友B:
刚开始电流跑0.7A因该是显卡不过!现在是不触发了?你在对着电路图查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开始电流跑0.7A因该是显卡不过!现在是不触发了?你在对着电路图查一查!

T6的好像不是到0.7是显卡  应该是看它跳变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能解释解释么楼主  我现在很迷茫   北桥都拆了还是那样啊

我这个方法是针对你不触发的,以前修过这种问题的。表笔碰晶振一脚就能开机,也就是说改变晶振这只脚的工作状态。至于触发后的上电情况。是原先状态的话,若是跳变到0。7,那就可能是显卡了。

网友:
我觉得 16楼的方法挺好,我也用过 !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一个一样的故障,不过是ASUS的,后来用4069做了一个振荡器装上去就OK了,建议楼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个方法是针对你不触发的,以前修过这种问题的。表笔碰晶振一脚就能开机,也就是说改变晶振这只脚的工 ...

也就是说不触发在那一个脚上103的电阻 是串还是并联啊

网友:
换过南桥了吗?昨天都台机器也是你这样的问题,要碰晶振才开机,后开实在没办法了就飞了跟线到开关那里,一按开关也相当于碰到了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