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P外接有显,内屏无显

楼主(2011-09-04):
一台华硕F8P,板号A8E,显卡小板(独显),显卡ATI:M72-M。外接有显,内屏无显。查图纸无+LCD_VCC。往下查,查到屏的开启信号LCD_VDD_EN_NV为低电平,打值三百多。显卡加焊过无果,求高手指点

补充内容 (2011-9-5 13:54):
此机已修复,问题出在屏线上,显卡识别屏的EDID数据线断了一根。由于据客户反映正在看电影突然死机,然后就开不开机了。拿到手的时候的确掉电。掉电修复后莫明其妙的变成外接显,内屏无显。

补充内容 (2011-9-5 13:56):
由于太注重客户提供的信息,所以一直没有跳出主板这个圈,最后万般无耐才把屏拆开,果然发现了问题。在此谢谢各位的回复支招

网友(点评):
看你这图应该开启信号是高电平才会出LCD_VCC吧。。难道是我分析错了?

网友:
重做试一下啊

网友:
重做或更换,大多数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还是显卡的问题多!重做试下!

网友:
测显卡供电电容正常不。这机器大部分还是显卡的原因

网友:
A卡这种情况注意一下屏线哦

网友(点评):
答对了,就是屏线

网友:
取下来重新做一下!!!!!

网友:
查图纸无+LCD_VCC
没供电的话就追下屏接口的供电哪里去了

网友:
我觉得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对啊,显卡的问题多

网友:
有些笔记本的屏电压控制信号是北桥发出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