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至达主板945G修复记

楼主(2011-09-04):
至达  型号945G【强调一点  本人文采不好  措辞滥用  读起来可能会不流畅或者不同俗易懂  莫怪  呵呵】
故障现象  开机点亮后关机不断电源的情况下 等一会后开机不亮 无复位
接到板子出故障之后  测南桥无功电  北桥无供电   cpu无供电
因板子无电路图修起来很麻烦   也没同样板对照着修
测南桥供电芯片RT9214【U12】不亮时电压1脚5脚有5v   6脚0.24v 7脚1.5v
我把RT9214 更换后  点亮后在关机  再也点不亮了   伤心 难道故障扩大化了
在测6脚FB没有1.5v  Q17 Q18这个组合就不会有电压【此脚为0.24v 产生也就是0.24v】   测FB连接到Q70的D极 此管给南桥供电  在顺着跑跑到Q5的D极 此管为北桥供电管 再跑 跑  跑 跑到u座上去了  在跑跑跑跑不通了  郁闷  这个1.5v怎么产生的呢
按时序12v→5v→3.3v →1.5REF→NB1.25VCORE→VDDR→SB1.5V→V_FSB_VTT→.....
可以看出这个应该是1.5vREF没产生
测了半天没辙了  不知道怎么产生的  没思路了  后来想想既然产生了0.24v  是不是短路拉低了  测Q70的D极对地阻值38欧  阻值感觉低  那就看看有没有短路  把FB15 FB4  L19拆掉 断开桥测 还是这么低阻值  拆掉电路中的原件 一个个测也没有发现短路  郁闷  难道思路错了
再回到rt9214这个地方    开机发现7脚电压有时有有时无  有的时候产生很慢等上一会才会出来  跑线跑到Q23【原型号为25W】  把这个换用702的小管换掉  ok了  1.5V出来了  正常点亮  所有故障消失  原来罪魁祸首是这小管性能不良照成的
注  网上找的RT9214电路图  实际电路于此电路有误差  但原理一样

网友:
6脚反馈脚我基本是不跑滴,而7脚一般与RT9214要产生多大电压相等,查看RT9214的应用图就知道了

网友:
7脚相当于是开启信号。。。。。很重要的。。。

网友:
去掉7脚外接的三极管也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7脚相当于是开启信号。。。。。很重要的。。。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47874-1-1.html  有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