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3000 G430屏不停的上下跳动

楼主(2011-09-04):
联想L3000 G430的笔记本,T6400 2G,9300M的独立显卡,开机后屏不停的上下跳动,如图:

换外接屏正常显示,不知道是显卡的问题,还是屏的问题,还是屏线?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闪屏?屏坏了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用的是lg的屏,X3或者X5,垃圾屏

网友:
先换个屏 试试 不像是显卡

网友:
肯定是屏,别的不用考虑

网友A:
屏坏了!!LG的!!!

网友:
LG的屏   都有这种现象  都换了好多张了

网友:
     这还要问啊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首先想到了屏

网友:
楼上的高手们,屏那里坏?

网友:
典型的LG闪屏

网友:
哈哈  LG  的屏 闪屏门

网友:
简单来钱的活,这个钱比较好赚换屏就行

网友:
这型号这现象你还想有什么问题?只能说一句LG的做工太对不起他祖祖祖祖祖宗

网友:
搞不懂居然楼上两位实地的不知道这是什么故障。。。。。。不会是玩我们的吧

网友:
昨天才换了个同样的机器的lp141wx3屏,直接换掉把

网友:
换屏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闪屏门呀 换屏吧

网友:
联想L3000 G430的笔记本 垃圾啊 ,记住以后直接换屏

网友:
先接下外显会不会这样,我觉得应该是屏的问题,先换下屏吧

网友:
屏的事,其他的不用考虑

网友:
有结果说一下呀

网友:
先插插排线试试 不过十有八九屏坏了 这种屏好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坏了!!LG的!!!
屏线坏了!!直接换屏。

网友:
LG WX3 的屏坏了

网友:
用了垃圾的屏 直接换吧

网友:
lg的闪屏。。。好像还带尾巴的吧。。

网友:
联想也用LG的垃圾屏。现在又出闪屏门了。

网友:
呵呵 屏坏了 又是LP的屏

网友:
个人也觉得是LG屏问题

网友:
闪屏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