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 KW300 无3 5V 待机电压

楼主(2011-09-04):
查 8734a 工作条件 ,

18pin  LDO5, 25pin LDO3, 正常输出 分别有 5V 3.3V
  3pin 4pin  ON3,ON5 有高电平  5V

查不到原因,测板 没有短路的地方...

上电的时候  瞬间 0.100左右  掉到 0.006   不触发   瞬间上电测试LX3 LX5的 3V 5v  有电压从 3V 5V 跳变到 0v  启动保护

8734a 更换过

在搞不明白之前
请教了维修偶像级别的xxxxxx大哥, xxxxxx大哥就说了一句:

8734的保护动作, (滤波电容,自举电路,电压反馈网络) 一般就这几个故障率搞

于是我又从新检测了一遍 反馈脚 out3 out5 和 LX3 LX5 一样的情况 都是一插电瞬间 有 3V 5V 电压 半秒 降到0V 保护动作,

测 自举 Bst3 BST5 电压正常   没问题,就剩下 滤波电容了, 电容没有短路所以也不知道是3V 的还是5V 的出问题, 看了下图纸有打圈的符号是比较重点的地方,所以就先拆 3.3V 滤波电容  拆掉pc105  22Ouf 的电容  由于没相同容量的电容就用了 330uf/6.3V 的固态电容代换,  上电后不掉了, 3V 5V 出来了  上散热片 触发电流 走到 0.9a-1.0a 左右...  断电上屏 , 再次触发跑电流 屏幕亮机!!! OK !! 搞定!!    由于问题不是很明白我就问了xxxxxx哥 , 电容怎么会这样? 又没短路什么的,,, 怎么引起的, xxxxxx哥说是 "电容失容" 万用表是测不出来的只能代替法 解决!

再此感谢维修界偶像级 xxxxxx哥! 一针见血的判断, 感谢基地 ! 感谢CCtV 感谢TVB !  MTV !

网友:
没人回答啊... 自己顶下... 等待高手

网友:
既然是穷的那个保护了 可能是其他地方拉低了。 看看 EC 或者 南桥。

网友A:
查6脚。。。查反馈。。  用示波器查开机瞬间有没有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6脚。。。查反馈。。  用示波器查开机瞬间有没有波形。

6脚 测得 有6V    我没有示波器......

网友B:
查3V5V反馈信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查3V5V反馈信号!

反馈信号  也是上电瞬间 测得 3V 5V  和 LX3 LX5 一样一起掉到了 0V , 除了这四个脚保护没电压,其他都有电压

网友:
后及有短路。。。实在不行就接个3V加电烧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反馈信号  也是上电瞬间 测得 3V 5V  和 LX3 LX5 一样一起掉到了 0V , 除了这四个脚保护没电压,其他都有电 ...

待机的时候这4个电压有没有?如果有的话就后级短路,用示波器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3V5V反馈信号!

反馈信号是 OUT3 5   还是FB3 5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待机的时候这4个电压有没有?如果有的话就后级短路,用示波器打

这4个脚 就是 上电的瞬间有 , 1秒后 就没了, 我没示波器.....

网友:
  你 量一下  cpu   附近的  电容  最好是 拆下来量量  估计不是 系统供电问题   查查 保隔的电路   充放电电路   我遇到过这个机器  同样的问题  我修的是  cpu电容击穿  导致Q32 击穿  电路 保护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4个脚 就是 上电的瞬间有 , 1秒后 就没了, 我没示波器.....

不要触发,待机的时候这4个脚有没有电压?反馈当然是查fb 3 5V,修过hp的3V反馈电阻坏的,一触发就掉。修了好几天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触发,待机的时候这4个脚有没有电压?反馈当然是查fb 3 5V,修过hp的3V反馈电阻坏的,一触发就掉。修了 ...

没有触发. 就是上电 自动掉的

网友:
掉电有的是CPU的事,你查下CPU的电压是不是都有!

网友:
看是3V本身还是负载有问题 才好修哦

网友:
3V 5V 触发后没了,应该是保护了。如果没短路那一定是缺少供电!

网友:
问题已解决!!!!  1楼 红字说明

网友:
楼主对--芯片的功能和条件还是不熟悉啊一起加油。亚麻带

网友: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帖子被 屏蔽了名字... ..    亚麻带是什么意思?    呀灭爹~~?

网友:
有示波器的话   如果是电容问题可以看出波形不正常

网友:
用示波器测应该有杂波。。。

网友:
插电瞬间的时候,你测量3VPCU 5VPCU出来没。

网友:
这个情况我也遇到过,没修好。

网友:
又是一个经典的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