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温度高

楼主(2011-09-04):
朋友的电脑cpu温度过高,有89°C;主板是富士康915集显;死机现象明显,按复位键就自动关机了;何解?

网友:
一般情况下,散热不好.建议换一个好的风扇试试看.

网友:
风扇是好的;散热器和风扇上的灰尘清理过了;但是无导热膏所以没涂;

网友:
那就可能是风扇和cpu接触不好! 应该涂点硅胶!

网友:
散热没搞好呗   加点硅胶

网友:
如果是PD的cpu,赶快上导热膏。

网友:
涂些硅脂  换个散热好点的 风扇  最好是铜芯的那种

网友:
不排除散热片不导热的可能,有条件的话换个散热器是一下

网友:
也有可能是U的问题

网友:
下午去弄过了;为了证明是散热器的原因还是导热膏的原因;所以拿了个原装的散热器过去;
先是冷机状态下开机,U温度是65°C;
然后涂导热膏,开机后U温度是42°C,看来导热膏是主因了;
然后把她原来散热器上的风扇拆下装到我带去的原装散热器上,涂导热膏,开机后U温度是35°C;2个散热器差8°,也有可能是涂的膏的手法稍有差异或是散热器装到主板上的差异或是别的其他原因吧;
我也就不试了;盖好机箱边盖后;开机看看最高可以到几度,最后结果是48°;看到CPU风扇的智能控制默认是关闭的;就打开,重启后看到最高到53°;主板温度是42°;对于775的主频是2.66GHz的P4;这个温度还算正常的。
感谢大家的建议!

网友:
s散热坏了11111

网友:
换个风扇试试呗!

网友:
有可能是测温软件问题。也会发生这类问题。。。。。你用手摸CPU撒热气就知道。如果高就 清理干净换新硅脂。。清理风扇灰尘。。。如果还不行 换CPU试试。。如果还不行换主板。、。

网友:
导热膏都不涂,真的服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