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3本地网卡不识别

楼主(2011-09-04):
DV3网卡不识别,进系统查看了一下原来是连网卡都识别不到,于是拆机发现网卡和南桥都被人换过,此板和CQ35板差不多。能上电触发到亮机,在使用过程中没有其他问题,就证明更换的南桥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拿着板对照图找到网卡来分析,先来测一下供电,发现29,33脚的+3V_LAN电压只有2.66V,如下图所示:

于是来查+3V_LAN供电,查到Q155是通过3VALW转换而来的,如下图所示:

经过测量是由于Q155管子导通了,于是从料板上找了一个相同的P管,换上去再测电压3.3V出来。其他电压和信号线阻值均正常,于是单板装上硬盘上了屏,进系统后发现了新硬件,更新了硬件后插上网线Ok。可以上网了。
此机非常简单,还望各位高手别介意。

网友:
不是的,这机子我接手的时候已经是二修机了,南桥和网桥听客户说已经换的全新的了,还是不能上网,所以才拿到我们公司来的。

网友:
这里的P是一个P沟道的MOS管,是不能随意拿管子代替的,所以我对照图找其他板上相同的管子,不管这种P管一般只用在转换电路中,板子中很少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