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看了饼哥跟人吵架的帖子

楼主(2011-09-04):
刚才看了饼哥跟人吵架的帖子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46443-1-1.html,其中提到BGA焊台的问题,。。。。。。。。我的BGA也出了点问题,是CF360 ,现在点开启开关后 下部热风不启动 ,需要敲一下下部热风那个指示灯位置一下 然后才能用,如果不敲的话 就只能上部热风启动,不知道找谁问问这个故障。我的机器到现在刚买了一年,大约2个月前就这样了,因为不知道售后电话所以一直凑合用到现在。不知道饼哥能否帮协调解决一下

网友(点评):
没有完美的机器只有完美的服务,我买了某时的 BGA 没到一周上部温度出问题了,结果当天解决第二天备件就到了,基地这方面服务还要改进改进!!!!

网友(点评):
我的CF360T,才用了两个月多点,测实际温度的坏了一直显示负的3264度,也不知道是线还是元件坏了,也不知道基地的售后电话,一直在凑合着用

网友:
每一次使用都要敲一下 感觉就是内部什么开关接触的问题

网友(点评):
下部风口发热丝坏了,你可联系客服购买原型号

网友:
我知道BGA生产厂家的深圳销售点是在高科德的楼上,离这里近的应该可以联系他们,不过我经常在楼下转悠,一次都没上去过

网友:
我是山东的 离那里远啊

网友:
电脑比BGA还复杂你就能修,你怎么不修一下啊?

网友:
可能是开关接触不好,自己拆开一下,如果不会拆,可以给客服去个电话,描述一下故障现象,如果在BGA售后群,可以先沟通一下。

网友:
哦也 售后挺忙的 要有点点耐心   我的坏了一周了, 工程师先指导我测试  找故障点  后来寄配件给我 再测试     后来我不甘心就自己拆了查  最后居然好了  呵呵   可能哪里松了吧  目前使用正常

网友:
谢谢大家 等明天我给售后打个电话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