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400 刷BIOS 更改MAC 地址

楼主(2011-09-04):
今天收到个R400 不亮,要刷BIOS ,刷完MAC 地址变成 88 88 88 88 87 88 原来是00 21 86 60 AB D3

用EEUPDate 不能更改,发个我的更改过程

先用个二进制编辑器,我是用 的IBMPASS21

用这个软件打开刚才的免卡的BIOS

然后查找8788   因为不知道我们的MAC地址在BIOS里是怎样的读取方法,我们用8788 不论地址是从高位还是地位,这样应该不会错

找到888888888788后更改

改完之后另存为

把改好的文件刷好,MAC地址就和原来的一样了

进系统上网正常

网友:
不错,不过现在用软件就能改了,LZ你OUT了~!

网友:
我找了一个下午都没找到软件,你用什么软件改啊,学习下,不用这么麻烦了

网友:
很厉害,我也遇到一台没有弄好是X201的,能不能教我一下在BIOS里面改MAC地址

网友A:
楼主是什么编程器呀,介绍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什么编程器呀,介绍一下

IBMPASS215

网友:
不用软件手动 就能改的 在本地连接 属性 配制 里面可以改的

补充内容 (2011-9-28 13:18):
换系统 就不行啊 这样只能这么作啊

换了系统之后呢?????
能再详细点么
这样能行吗

网友:
R400有很多个版本的啊

网友:
厉害  我还没有会这样搞呢

网友:
高科技的东西,不太懂,,,以后遇到再实践吧...

网友:
LZ动手能力好强  BIOS改的不好会刷黑的  笔记本刷黑 很麻烦的  LZ对BIOS也很了解把

网友B:
正常情况下在cmd 下  ipconfig可以看mac地址  Physical address就是mac地址
网上邻居(属性)——本地连接(属性)————常规(配置)—
—高级(network address)——右面选择(值)在里面输入MAC地址 在xp下

网友(点评):
这个你试过,我选值是空白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情况下在cmd 下  ipconfig可以看mac地址  Physical address就是mac地址
网上邻居(属性)——本地连接 ...

是啊 我 就是这么弄的 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情况下在cmd 下  ipconfig可以看mac地址  Physical address就是mac地址
网上邻居(属性)——本地连接 ...

那是默认的 你本机的mac地址

网友:
2楼说的只是“软”改,在系统下修改罢了,安装系统以后就会恢复的。 楼主的那个属于不软不硬够软又够硬,刷进去就万事无忧了。

网友:
有修改mac地址的软件比这个更简单

网友(2011-10-10):
动BIOS之前,就应该放放电

网友:
没有刷MAC之前报网卡错吗

网友:
软件修改,简单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