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充电器输出电压高

楼主(2011-09-04):
一电瓶车充电器爆63V470的电容,换了一个100V470的几秒钟还是爆了,再换一个,插电时用表一量发现瞬间输出电压达到110V,赶紧拔下电源,仔细查了板上元件,没发现哪个有异常,小散热片上是个二极管,在线量了也没问题,依次换了7N60(大散热片上),817光耦不行,,百度了一下,说这种情况大都是调节电压的3842或431有问题,这块板上只有数得过来的几个元件,没有3842和431,背面的几个集成块都看不表上面写的什么,请教一下,像这样大概哪里出问题了,谢谢

网友:
量一下不起眼的小电阻吧

网友A:
光耦的背面右侧,不是431???贴片的小三条腿元件?左侧的不是3842???

网友:
给你个常用充电器的图纸,自己对照看看

网友:
全贴片的?这倒没注意,左侧的八脚的上次注意看过实在是看不清上面写的什么,明天找个放大镜来看一看,先谢谢胡子大哥

网友:
体积大了,上传不行

网友:
楼主哈,还是要仔细研究电路图后再修哈。
输出电压高,关开关管7N60啥事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耦的背面右侧,不是431???贴片的小三条腿元件?左侧的不是3842???

确实是这样的,两个元件都已找到了,谢谢了

网友:
楼主现在最缺的是基本功啊,像你这样是修不出来什么东西的,没时间可以报基地的远程 ,只要用心,万事可成

网友:
把后极运算放大器上的取样电阻查查看

网友:
稳压电路故障,小心检查

网友:
稳压电路有问题,先把稳压电路修好再检查别处的电路。

网友:
电压高,是稳压回路有问题了。重点检查TL431、3842及周边电路,先换431、3842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