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自动关机

楼主(2011-09-04):
电脑开机后,等2分钟自动关机,没装硬盘,电源正常,请问是哪的问题?

网友:
2分钟首先检查各部分散热,CPU散热,摸摸所有桥,电源最好也替换下

网友:
先软后硬试试排查

网友:
肯定是散热的问题,如果散热没问题,那就是主板温控电路的问题。

网友:
如果是啪的一下就没了可能是漏电,也可能是过热,我的机就是这情况

网友:
查看CPU针脚有没变形,或是桥的温度过高吧

网友:
散热的问题。

网友:
检查CPU散热器跟CPU接触实了没有、有没有硅脂!

网友:
南北桥温度也正常,电源也正常,在CPU上涂了一些硅脂后,比以前开机的时间长了些,但还是自动关机

网友:
散热问题,如果没有硬伤,自己查吧!!

网友:
用手触摸下cpu上的散热片,是不是很烫,cpu温度过高,使cpu自我保护作用,也许是cpu电压过高查下,机箱灰尘太多,使散热不良也有可能,还有就是这问题,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网友:
肯定是CPU散热问题的  处理散热

网友:
应该是由于接触不良或者短路引起的,你开机以后看下哪里温度非常高,估计就是它那里出问题了

网友:
把CPU 拿 掉。然后看看还会不会。会的话就是大家所说的。不会你知道那里了!

网友:
换个CPU试下啊

网友:
给清清风扇,应该是散热问题,

网友:
应该不是CPU的问题,就是散热的问题。如果还不行就是主板了

网友:
cpu风扇没装好。

网友:
散热问题,坚定完毕,775的你检查一下那4个爪子

网友(2011-10-16):
散热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