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38L 开机掉电

楼主(2011-09-04):
这机器有时还能亮机,,,一般都是开到0.25掉电,有时能到1.几安也会掉,掉电后可以再开,有压桥,没用.不知道哪里问题,大家给点经验,指点一二~!

网友A:
0.25 有电压没有出来。 有时候会高。在大概是CPU 的供电的电源管理芯片。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加焊 cpu供电芯片  不行换之

网友:
这款机子的解盘好特殊呀!

网友B:
这好像不是戴尔的型号吧  不是看这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好像不是戴尔的型号吧  不是看这个的

只在机器后面看到这个型号,,没别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0.25 有电压没有出来。 有时候会高。在大概是CPU 的供电的电源管理芯片。加焊一下试试。

没测到哪里有0,25V电压哦,电源管理芯片加焊了也换了故障依旧~!

网友(点评):
我的意思是 你的电流0.25A 是表示还有电压没有出来。不是 0.25V 没有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测到哪里有0,25V电压哦,电源管理芯片加焊了也换了故障依旧~!

哦,,呵。。。客户不修了,所以也没有下文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