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 声音很怪异!求助(急)

楼主(2011-09-04):
G460耳机,喇叭都没声音,插上耳机,重起后就有声音,拔掉耳机,再插就没声音,重起后才有声音!整个过程,喇叭没声音! 急死我了!

补充内容 (2011-9-5 18:27):
装了一天都没装上,怀疑声卡芯片坏

补充内容 (2011-9-8 20:29):
已解决:声卡芯片坏

网友:
驱动 的问题  把集成的 声卡 禁用  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多谢,我来试试

网友:
驱动换官方驱动 不行换功放芯片!

网友:
这个就是驱动的问题,遇到过惠普的。

网友:
驱动问题也会引起这种故障啊,我还以为是接口的问问题呢。

网友:
这些机子的声卡驱动是集成在显卡驱动中的

网友(点评):
你说的对,有2个驱动一个是集成在显卡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