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的教训,连烧三块主板,超级心疼,亡羊补牢

楼主(2011-09-04):
      昨天一客户送来一台主机说开机鼠标键盘不管用,我打开确实是鼠标键盘不管用,就换了一个USB的试了下管用,本想让他买套USB鼠标了事,谁知装上启动到桌面还是有点死机不管用(上机第二块主板时才知道这次测试的键鼠因此次测试已经全部报废),没有耐心试了,说让他换主板吧,.....悲剧开始了。给客户谈好换技嘉主板,谈好价格。
   换板开始,先把拆下来的CPU,内存插新的主板上,用测试电源测试亮机后,开始往机箱里装,待各个插线插好后,通电谁知主板直接转起来,诊断卡显示00不启动,郁闷中,不会吧技嘉主板没这么差吧,难道主板里的线路有短路的,由于客户在这里不好意思,干脆拆开又用测试电源测试,嗨依然一通电就转,诊断卡00.看来完蛋了,一块主板报废。
   赶紧从仓库又拿了一块也是先在桌面测试亮机,由于坏了一块所以这次比较小心,把各个插线都拔了只插电源和硬盘,开机一会桌面看到了,键鼠正常,网络正常,显卡正常,调了一下音效管理器,突然想起来进桌面时好像没听到声音,开个酷我一听果然没声音,换驱动也不行,开来运气真的背了,天色已晚客户有点等不及了。由于是办公室电脑,我说你把硬盘拿回去明天再来,我今天晚上加班给你修,其它地方还有问题,客户走了。吃过晚饭,心里特不舒服,把这台机器翻出来研究半天每个头绪,拿到这块主板声卡坏了,热风枪伺候,换了一个声卡芯片,还是有声卡没声音,彻底崩溃,再换一块不行就睡觉。运气不佳第二块主板完蛋。
    由于连着坏了两块主板有点怀疑,就拆开好好研究了一下机箱,测量了一下电源红,黄,绿,橙,5v.12v.5v.3.3v都正常,嗨今天赔大了,老实装吧,由于没有技嘉的了,就拿了一块华硕的,还是老规矩在下面测试完毕后装上,谁知又是一场悲剧,和第一块悲剧一样,通电就开机,诊断卡00不亮机,这次真的相信悲剧是什么意思了。
   拆开主板,把原来的主板装上真的不想修了。想睡觉。可是不明不白连死三块主板真的有点不甘心,静下心来仔细分析,在下面测试正常,上机箱就坏,各个线又没插,难道电源有毛病,可是各个电压都测试了呀。正常呀,嗨,再测一次吧,也就是这最后一次找到了问题所在,就在测试紫色5V+的时候11.9v(原来以为绿线5v紫色线就5v,)看来自己理解错了,刚开始量了绿线就把紫色线省了没量,基本功没打好,这次可是钱的教训。
   找到问题总算是的明明白白,亡羊补牢为时不晚,当场在网上订购一个电源测试仪,以后在遇到主板有毛病,这个是必测项,啰嗦怎么多没别的意思,就是希望各位朋友以此为戒不要再犯我这个低级错误,互帮互助共同进步。

网友(点评):
这种事谁遇到也会倒霉,下次我也会注意了,先测一下电压

网友(点评):
以前,我修电源的时候 ,就烧过自己的板, 所以到现在都没兴趣再修电源了,   电源有问题第一个要量的就应该是5VSB,   呵

网友(点评):
想不到还有这样的事,学习了,收藏备用,谢谢楼主的奉献精神

网友(点评):
有时候真的是运气,不过你第一次后应该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点评):
曾经也烧坏过三块主板的我,表示无奈啊..一块坏电源5VSB高到11V.装上主板通电南桥就挂了..

网友(点评):
我现在的习惯是,主机拿来先测电源,必须的次序!

网友(点评):
是呀,吃一堑长一智也值了哟,我也长长记性!

网友(点评):
修电源起家的路过

网友(点评):
跑00下次首先换电源。。哈哈

网友(点评):
受教了,以后用客户的电源时要小心了

网友(点评):
运气不佳,有时候就这个样子

网友:
你修机子,测机子,不用好点的电源,还用拉圾电源吗????????

自已进的电源也不进个口碑好点的

补充内容 (2011-9-10 19:58):
难得被这么多人反对,电源不用好点的是不行啊

网友(点评):
楼主说的那个坏电源是客人的

网友(点评):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现象,不过我后面上的是能点亮,但又不正常的旧板子试电源,最终发现电源有问题

网友(点评):
你没好好看完全文。。。坏电源不是楼主自己的。

网友(点评):
楼主是,给别人上板的时候。是你没看明白。

网友(点评):
哎,问题都看不清楚就评论了!

网友(点评):
电源啥牌子的 鄙视一下

网友:
还有这种事。。。还是第一次听说,以后得小心点了。。

网友:
都是电源的问题啊!!!!

网友:
电源不会保护吗?那个新版主张定文老兄,能否来解释一下。

网友(点评):
现在垃圾的电源50都不用,何来保护。

网友:
我来解释一下保护机制。待机电路如果是由分立元件组成的没有保护机制。由电源专用IC的待机电路有过压保护。再解释一下为何绿色线是5V,而紫色待机线却是很高的电压。绿色线上的电压是5V上拉的,但是不是来自5VSB,是来自TL494的14脚是5V参考电压输出。

网友:
紫色的不是PG信号吗?知道了这个问题,楼主被烧的三片主板就好修了

网友(点评):
紫色是5VSB

网友(点评):
PG是灰线

网友:
PG高导致的···桥很悬啊      学费  学费

网友(点评):
别误导别人 红色 5V 紫色5VSB 黄色12V 灰色是PG

网友(点评):
就是 别误导 别个 咯

网友:
电源不会保护吗?那个新版主张定文老兄,能否来解释一下

网友:
电源问题惹得祸,学习了。

网友:
我以前碰过的紫线电压高到16V,都烧IO,烧了三个IO才反应过来。

网友:
紫色是还是灰色是pg 信号

网友(点评):
灰色是PG

网友(点评):
哥你逗我们玩啊

网友:
呵呵,貌似好多人都吃的电源亏

网友:
现在的电源坏烧主板的很多恐怖

网友:
垃圾电源害死人的,我从来不买也不推荐那些垃圾的电源

网友:
这种问题很少会有人注意  我也没有想过 幸亏看了这个贴   为什么紫色线会有那么高的电压呢

网友:
那几块主板还能保吧?

网友:
都是粗心啊。有时候问题就是那些小东西在做怪

网友:
我碰到过,也损坏了一块主板,南桥坏,是雷击损坏辅助电源光藕造成的。

网友:
我有两大疑点:
紫色将近12V,电源还能输出电压?
紫色将近12V,主板的RSMRST#信号不正常,主板也能上电?

网友(点评):
应该是个空载电压,吃过一次亏了,紫色线20V,插电就烧南桥盒IO,郁闷死

网友(点评):
你那主板也太次了吧。。一般+5V高我这都是烧坏1117直接对地。。开机不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