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无法装系统问题

楼主(2011-09-04):
大家好我现有一安国芯片的4G U盘 用大白菜超级启动盘制作工具制作U盘PE引导盘做好后在BIOS设置为USB-HDD启动方式但是无法引导还是正常从硬盘引导换了一个U盘制作工具还是一样请问能是哪里问题
补充:我的电脑原机USB接口全部失效然后在PCI接口上插了一个PCI转四口USB的卡连接的U盘请问能与它有关系么

网友:
换个电脑是一下

网友:
pci不支持u盘启动

网友:
安国芯片的U盘是垃圾, 水货KINGSTON, 清华紫光最多,我做的启动盘,到目前为止还没碰到过不启动.
从INTEL 845,852 主板, 到现在最新的芯片组都 行

网友:
U盘最好还是做成量产,但安国的却是不行...

网友:
换台机试下,不行也可以试试别的PE系统。

网友:
PCI转USB 卡要进了系统装驱动才能用 ,我认为在进系统加载驱动前这个卡上的USB口部能用或者说没有引导的功能,你换台机子试试看啊

网友:
3楼的说的对

网友:
好的我换台机器再试下

网友:
请问你是用什么软件做的

网友:
应该是主控的兼容性问题。

网友:
还没碰到这个问题,是PCI不兼容把

网友:
与接口没有关系!我没记错的话,PE启动盘要做成USB-ZIP才好,其实还是用量产做成USB-CDROM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