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342 无屏供电

楼主(2011-09-04):
今天搞了台苹果A1342,开机无反应,换桥后,有声音,但是没显示,
光驱,硬盘,都装上还是不显示,经测试无屏供电,屏供电没有,是由一个六脚的管子控制,
它的控制脚没电压,不知那个控制脚的控制电压哪来的,一直没找到。希望高手指点下。。
苹果
硬盘

网友:
真接把供电拉过去就可以

网友:
直接接过去那不就会一开机就的白屏啊。

网友:
接开机以后的供电吧!

网友:
k看图纸啊。。。。。。。。。。。图纸有介绍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