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显示器亮了一个钟过后黑屏

楼主(2011-09-04):
LG显示器亮了一个钟过后黑屏     刚开机一直是正常的     到底什么问题啊     高手帮忙下

网友:
看看是高压还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先用通用高压条点下屏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A:
可能是灯管吧,我今天遇到一个联想的液晶也是亮一会就黑屏了,用工具判断为灯管的问。

网友:
高压部分可能有问题~!

网友:
应该不是黑屏,是暗屏吧,拆开看看电容是否鼓,再就是灯管高压板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群创屏,,   如果是的话灯管几率很大,,原因是灯管抵押端脱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灯管吧,我今天遇到一个联想的液晶也是亮一会就黑屏了,用工具判断为灯管的问。

我改全套试了     问题一样    屏坏了呀

网友:
黑屏了有没有暗影啊

网友:
LZ究竟有没有换灯管试呀

网友:
首先  拆开看下有没有电容坏 如果没坏    在外接4跟灯管看下  如果正常   看下屏是不是群创    因为群创的屏基本都是灯管线断掉

网友:
LG大部份是灯管问题。有可能在店里测好好的,客户拿回去又会不行。最好灯管拆下来看看,我修的很多是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改全套试了     问题一样    屏坏了呀

控制面板换了没??  极大可能是这个东西坏了  你把按钮换了在试一试

网友:
会不会什么地方不良 发烫起保护了

网友:
先拆开显示器看是否有电容鼓包,如果没有在通电测量各电阻值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