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通电就自动开机,正常关机后,点开机按钮能开关机,一断电源再接电源又自动开机!

楼主(2011-09-04):
一片华擎主板,一通电就自动开机,正常关机后,点开机按钮能开关机,一断电源再接电源又自动开机!
开机能跑完码,点亮!

IO是 W83627EHG-A的~~~~

大家帮帮忙,这会哪儿的问题 ???

补充内容 (2011-9-5 10:16):
BIOS已放过电了,电池也有3V电压,现在主要是一断电然后接上电源就自动开机,能点亮也可以正常关机,关机后不断电源也能正常开关机,但是只要一断电再接电就自动开机!!!

补充内容 (2011-9-7 18:25):
此主板是华擎的,主板图片在第9楼补上了~~~~

补充内容 (2011-9-8 19:44):
已解决,检查CMOS电路的双二极管,其中一个阻值为220左右一个为100左右,更换之~~~

网友:
先看看是不是bios设置问题

网友:
这种现象有点难修,要是我修的话,首先量RTC电路,看电池给IO和south bridge供电正不正常。再量S3,如果一插电源就是高电平,那么就要先刷一下BIOS,再要怀疑南桥了,当然如果PWRBTN是通过SIO给南桥,SIO也值得怀疑,我曾经遇到过这种现象的板,是NVIDIA 芯片组,换了很多东西未好,最后发现是网卡芯片造成的

网友:
呵呵呵~~    有此主板的图片吗

网友:
自动开机一般是网卡 IO 南桥方面的原因  是可以量到的 先清下CMOS 量下开机线路正常不 还要看看板的背面有没撞件 有时待机电压的小电阻坏了也会这样

网友:
昨天我也遇到这么一块。。

网友:
先检查一下COMS电路,看看电池有没有电。

网友:
BIOS已放过电了,电池也有3V电压,现在主要是一断电然后接上电源就自动开机,能点亮也可以正常关机,关机后不断电源也能正常开关机,但是只要一断电再接电就自动开机!!!

网友(点评):
你看看你的coms电路的双二极管是不是损坏了。

网友:
上图如下:

网友:
来人帮忙分析一下啊~~~~

网友:
来人指导一下啊~~~~

网友:
能正常关机么,,如果能地话,应该是正常的。。如果有问题的,考虑南桥到绿线了,水平低,瞎说的

网友:
我也遇到一块这样的板子,NVIDIA 芯片组,是没有解决。芯片和网卡都换了,故障依旧

网友:
思路是这样的:根据你说的插上电源自动触发,短接开关针但能正常关机,说明绿线到IO没问题,思路重点还是放在CMOS电路上,比如RTCRST#是否正常,VCCRTC的滤波电容是否漏电,还有可以查下开关针电压是否在正常范围内,不行就换IO适下

网友:
碰到过一台,最后是在BIOS设置那里把通电唤醒功能关掉就好了。

网友:
我遇到一张ATI的板子,也是插电开机,而且不能关机,关了自动启动,一个三极管坏了呵呵

网友:
这个应该是正常的吧  主板是不是自带这种功能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哪里漏电,或者有电压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