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LT4219B。有声音无图像是哪里坏了啊

楼主(2011-09-04):
长虹LT4219B。有声音无图像是哪里坏了啊
AV也一样。应该是信号板的问题。不知道修哪里。看看啊

网友(点评):
是白屏吗?看看数字板供电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先从前面修起走 高屏头~然后图象/半音分离//

网友(点评):
看清楚 是有声音无图像。不是有图像无声音。液晶无图像当然先查查背光系统。

网友:
有没有通病啊

网友:
是白屏吗?看看数字板供电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黑屏有字符?主板问题。。但是现在板级维修比较少,,一般都是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