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的液晶屏面板还能处理好吗?

楼主(2011-09-04):
进水的液晶屏面板还能处理好吗?
有人能修好吗?怎么处理?

网友(点评):
你这像是漏液啊

网友:
拆开去清理, 最好的是搞个碎的屏 换面板!

网友:
你有那黑块 下面的横线  屏应该没得救了吧?? 上次我有块是没有你那个 只是水印。

网友:
应该修不了的      都成这个样子了

网友:
这个可不是什么进水,而是漏液。属致命伤。

网友:
真正进水完全搞定,,,你是液晶坏了,,还怎么搞呀

网友:
漏液了只有换屏  换个屏就好

网友:
屏坏了,不用修了。

网友:
屏没得救了............

网友:
换屏吧,这个不要指望了

网友:
好像不行了 我处理过一次进水的

网友:
实际好多人看过帖,不会相信别人,前两天才有这图况出现,都不想去实践一下.

网友:
换屏吧,没有希望了,很少有人能修好这样的屏,

网友:
没得救了吧。。应该是屏漏液了

网友:
这和情况以前发生过。让它自然干了就会好一些。也不能完全搞好。

网友:
一般进水很难搞得。。

网友:
你的不是进水是漏液,屏坏了

网友:
真正是进水后变成这样的。

网友:
可以说,这屏没救了,,,

网友:
就算处理过,使用寿命不长久。

网友:
这不是漏液吗

网友:
LZ 貌似屏坏了吧!!你拆开看看!!我遇到过这种问题啊。。。我的那个是屏坏了 台式的屏幕换的话 我觉得没必要!

网友:
不用修了,,,,只接换屏。。。。。。。。。。

网友:
这屏应该有被撞到过。。上面都有黑块了 。。修不了呀

网友:
     换个屏吧   今天我们店就来了这么一台 我师傅就看了!不行只能换屏

网友:
我也遇见一个显示器,屏上左下角一个圆圈,像楼主那屏一样的黑园,客户说:他的孙子看灰太狼和喜洋洋的时候,当时灰太狼把喜洋洋抓住了,孙子急了,拿出呲水枪就对着电脑屏开火,哈哈,过了半个多月就出现了一个黑快,大约1平方厘米的园,现在屏还在店子里呢,客户换了台新的,送我了。也没得修了,证实不是硬伤,就是进水久了就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
全世界就没有人能修好吗?中国人连假币都能造出来。航母都能改造。这只是进水。或者有人能搞好。只是不公开。公开了就没钱可赚了。

网友:
我也有个屏,不过用久了就会在中间有个白的,就像你这中间的灯光一样。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不用看了,没救了!

网友:
是屏坏啦,不是进水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