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GN-CS50B(PCG-3C4N)通电掉电

楼主(2011-09-04):
         此笔记本拿过来时可以正常开机,客户说有时用着用着会自动断电。再按开关就无法通电。我试了一下大约用了10分钟就自动断电了。再按开关就会自动掉电。我将电池拔下还是一样。将主板拆下接上可调电源。待机电流为0.01.有5V没有3.3V。按下开关电流会调变到0.24后就掉电。按下开关的一瞬间3.3V 和1.8V 还有1.05V都已经出来了。唯独没有CPU电压。用万用表量 了一下。些IC的输入电压是正常的。请问是否将CPU电压修出来就OK啦。小弟才开始接触笔记本,请各位帮帮忙。此板的板号是MBX-196.在把此笔记本的电路图一起上传。请各位一起帮忙分析一下。 SONY MBX-196 - QUANTA GD2 - REV

网友(点评):
看CPU 供电IC的条件如何,是否有开启信号到达。

网友:
笔记本缺少一路电压都会掉电的。

网友:
修一下CPU的应该就差不多了

网友:
看图纸还要10个点啊。

网友:
我没有设置权限啊。

网友:
找你的描述,可以先试着加焊下CPU电源控制芯片,

网友:
我已经加焊CPU供电芯片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
学习下,,,看看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47875-1-1.html

网友:
查下CPU供电芯片工作条件都满足了没

网友:
VRON在掉电的情况是没有。输入电压是正常的。由于VRON是由IO发出来的。所以我将IO拖焊了一遍。现在通电可以正常启动了。在启动的过程中强制断电再马上通电就会掉电。但是等个几秒钟再通电又正常。

网友:
上次修过这个机子、 最后还是放弃了,不过客户答应换板子。2000快

网友:
看看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滤波电容,场管(场管失效阻止正常,只能替换试试)等。这电压你如果修出来了电流就应该跑起来了。

网友(点评):
尝试修一下吧。

网友:
谢谢各位。本人在努力一下。弄好了就跟大家说一声。

网友:
有的cmos放电能好

网友(点评):
这也是一招,

网友:
电池我都放过电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
从VCORE电压 一步步 按时序往上查。

网友:
好的。看来这个笔记本有得搞了。

网友(2011-10-05):
我这边有一块板和你的一样,不过现在被徒弟碰了一下不知哪里,现在待机有5V,上电0.06一秒就掉了,

网友:
嗯  你把点压修出来的话应该就差不多了

网友:
仔细查下,不要急,应该好修

网友:
先查CPU供电条件吧,

网友:
这个笔记本最终还是没弄好。不过开机以后不掉电弄好了。

网友:
也许是温度过高抱负电路起作用啦

网友:
上次我的那个sony就是没有cpu的电压后来小弟不才没有修出来啊 可笑

网友:
没想到缺少电压,也会引起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