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 X42J 怪问题

楼主(2011-09-04):
机器是I3 处理器    机器进水   故障是刚拿来的时候加电大电流    大电流是1.5V 的管子上管穿了  更换后  机器反复重启   测1.5V  没输出  其它各分组和系统供电都有  后来自己无意中手触摸一个芯片就开机了电流跑上去了    摸的这个芯片就事  1.5V 的控制芯片 RT8202A   后来考虑到是不是虚焊了  加焊候故障依旧    现在怀疑断线  可是手上没点位也只能想想了   求助各兄弟们大家来分析下了

网友:
怎么没人解答啊  这个机器我还在搞   请高手们出来说说话了

网友:
楼主断线了,你用手摸能摸的接上?可能是芯片不良,你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芯片换过了  故障依旧  首先排除的就芯片 后来 把芯片周边的耦合电容电阻全换了 还是一样‘

网友:
看看芯片背面啊

网友(2011-12-30):
刚修好一台X42J
也是进水
VTT 1.2V 控制芯片 8802 TON端断线

LZ仔细查查芯片的外围工作条件
有可能有断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