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步n7818/v跑4c

楼主(2011-09-04):
各位老大这两天修网吧机的一批板子 有三十几块 其中大多数是加桥的 还有四块是跑码挡4c 都搞两天了可还是没进展 板子上该搞的都搞了 可还是不行 求高手解答下 4c这个码是挡的什么 下一步该怎么修 《桥加过 io换过 bios刷过 》

网友:
4C 不知道你是什么芯片板子 换网卡吧

网友:
应该是NV的单桥吧,4C 也是桥的问题

网友:
如果你板子 那么多。你就重新值个桥。。试试。。独桥板。就爱虚焊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