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屏开始菜单横着一道亮带问题!

楼主(2011-09-05):
前天收到 一个宏基的本,下面的开始菜单刚好被一条亮带挡住,还不时往上涨一下,最高达到10CM最低也是开始菜单那么高,客户当时急的要,果断调来个屏,换上,好了!之前遇到过DELL的相同故障的!也是这么解决的,研究N久未果!不知道这种事能 不能不换屏解决呢?请教高手
笔记本

网友:
坐等高手

网友:
可以修屏,不过需要专业设备。你都确定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这种是闪屏 要专业的维修设备来修屏的

网友:
一般人修不了。

网友:
闪屏门 只能换屏了

网友:
LP141WX3的屏吧,这种屏修复不了的。面板缺陷

网友:
神仙难救,只能换屏。

网友:
要是你能修你就发了~~~~我们店这里一大堆换下来的LG屏,闪屏门啊

网友:
呃,不知道如果不是屏的问题的话?那一般会是哪的问题啊?怎么弄啊?

网友:
屏的问题,不换屏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