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会修电磁炉吗?

楼主(2011-09-05):
  本人一个电磁炉昨天用的还好好的,今天去抄菜时发现怎么按抄菜的按钮都不行,可是按其它的按键却能用,我想是不是按键坏了,但是按键按时的声音很正常?哪位高手能不能帮助!!

网友:
把按键全换了

网友:
把常用的按键和不常用的换一下试试就行

网友:
按键坏了,更换。

网友:
MOS管坏了,不加热了,

网友A:
按键的电阻太大了,换,电路是ad形式度按键的,电阻变了就读不准了,当然也有其他毛病的可能性

网友(2015-06-27):
引用 网友A:
按键的电阻太大了,换,电路是ad形式度按键的,电阻变了就读不准了,当然也有其他毛病的可能性

嗯,开关损坏一般闭合本身两端的阻值会变大。

网友(2015-11-18):
应该是你的那个按键时间长了都氧化了吧

网友:
开关坏的也是有的

网友:
开关,或CPU 有问题待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