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分享安装系统的经验

楼主(2011-09-05):
   安装系统有些时候是不容易的  不是某些人想当然ghost过去就OK了  有些客户来到我们店里 让安装系统 可是只出三十块钱  还说很好装 自己也会装 外面十块钱就有装的 GHOST过去就行啦  不过在我这里安装系统 一般要收50到一百之间的  三十肯定不给他装  他自己会装就自己装把干嘛要我装呢
  下面说说我遇到安装系统的问题 系统GHOST时windows进度条刚出来 蓝屏或重启 一般为硬盘模式的问题  有些电脑安装不了系统好多就是这个搞怪 有些安装不上系统还有就是硬盘主引导需要重建  或者 分区不对无主分区激活  有些是硬盘问题 还有散热问题  当然主板内存CPU风扇散热都会导致这样的问题
      某些865主板用sata光驱安装系统去掉光驱后进不了系统  插回去又恢复正常  BIOS设置都没有用  如技嘉的865pe  还有七彩虹的  奇怪 用U盘装没有问题
     索尼的安装系统后  快捷键不好使  需要安装几个程序补丁 华硕安装完系统后 摄像头倒着 需要下载官方的驱动 。。。。。。
   这是我个人一点点的经验  下面晒晒你们的吧

网友:
装系统还行呵呵,哥哥这么久就碰到过两台奔三的电脑给折腾了一个上午,,新款笔记本,台式主板请更改硬盘模式..谢谢合作!

网友:
有些小地方安装系统有时候十块钱上门   无语了

网友:
哎  以前安装系统很挣钱的   现在不行了

网友A:
一款联想thinkpad的笔记本,装XPGhost系统能完成安装,重启蓝屏。装盗版win7也能完成系统安装,重启蓝屏。最后装联想自带的win7,重启没问题

网友(点评):
你说的是SL41K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款联想thinkpad的笔记本,装XPGhost系统能完成安装,重启蓝屏。装盗版win7也能完成系统安装,重启蓝屏。最 ...

典型的主引导故障 新出的本子好多有两个主分区  把备份的那个分区删除了 重建一下 应该能解决吧

网友B:
没有办法,我们这里都是这个行情,装系统10元,悲催啊

网友(点评):
都不知道收费10块怎么活~~~难道你那猪肉还是5块一斤??大米5毛?

网友:
呵呵。。。刚注册的号。。。这论谈里级别太重了。。想看的看不到

网友:
HP CQ40 装XP后 需要安装两个声卡驱动  甚是麻烦

网友:
WIN7有时候没声卡驱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办法,我们这里都是这个行情,装系统10元,悲催啊

哥们你是在那个地方做啊?

网友:
要紧多,一群装系统老鸟。

网友:
其实现在安装系统这活一般情况下好多人都会装了,所以行情很低,我们有时10元钱也做,没有办法,只有一些特殊机型非专业的人员不能ghost后才来找我们。现在有危机感了,来这里学习一些更深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哥们你是在那个地方做啊?

我这里是菏泽的

网友:
我们装系统最低三十,一般都是五十,笔记本有时候100

网友:
说的很不错   经常出现这些问题  华硕倒立遇到过哈哈

网友:
我们这装系统20,不过也有免费装的。
印象比较深得是遇到的SONY的笔记本,新的,BIOS不能改模式,外置光驱也进不去PE,折腾一下午,表示没装上。。。新机器总不能拆人家硬盘吧。而且好像不好拆的说,后边没螺丝。

网友:
笔记本系统是不好装,我自己的电脑一晚上装XP好几次,还进不了系统,跟台式机完全不是一回事。

网友:
有些笔记本的bios中的硬盘模式要改成IDE才可以,否则蓝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