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一般是怎么修的呢?液晶显示器电源一体板维修

楼主(2011-09-05):
液晶显示器一体板电源维修大家是怎么做的啊。
1.原板修复,有时比较麻烦,配件少,一烧就是一串
2.改通用板,因为位置的原因,不知道放哪里。还没有改成功一个。

大家一般是怎么修的呢

网友:
淘宝上淘一个最划算,时间也是1天或两天

网友:
电源一体板很好修啊.不过你要有元件.电源板和高压板一起.是为了节省成本.修电源只要你认真修.一定会修好的.

网友:
具体是看你的技术水平,动手能力和手头的配件情况,并不是说一定要修或者一定要换,修好为原则,只要客户满意,你又赚钱就可以了。
因为位置原因改不了板的还没发现,主要在于变通,总不至于连个放板子的地方都找不到吧。

你是用一体板还是单独电源板改哦。电源插口要受力的。不好搞
赚钱第一客户满意第二

网友:
首先学会电路分析,积累不同电源的原理,多看各主芯片的功能,多留旧料板,一般原装板都能修复,

网友:
修得好就修,修不好就网上淘,是在不行把放板子地下几个脚弄掉,不就可以放了

网友:
电源板还比较好修吧、驱动板要难修得多、

网友:
没有错,那是哦

网友:
平时多备些常用件,数量不用多,型号一定要多,每种备几个就行了

网友:
多积累点配件,电源板还是很好修的

网友:
多累积点料板   一般情况下电源板都能修好   换板子的话都能放进去   那就要看你的动手能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