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液晶一片,能修的进,我给你发过去,来回运费算我的.

楼主(2011-09-05):
   接手之前可以点亮.毛病是点一天关机,第二天在开就不亮了.需要拔电源在插在开机才可以.二话没说我就给拆机了.电源板上有个10V 2200U的电容鼓了.我换了一个10V 1000的电容上去.点了一下试机.屏开始花.抖动.以为屏线没插好.拔电重插屏线在开机...好么  屏上电路板线圈冒烟.屏就黑了.在也不亮了. 去掉电源板,驱动板.单查屏上电路板. 保险断开了.一个108F 三极管鼓包了. 先换上保险. 随便在其它坏液晶的电路板上拆了一个10T的三极管换上.又换了线圈.在接驱动板电源板.开机白屏. 测保险位置正常为5V的现在为3.87V. 但是把屏线拔下来单量屏线就是5V....有高手接这活吗?  我的电话是13843685544  愿意接这活的打给我.用淘宝交易.

网友(点评):
小问题搞大了! 1. 既然是电源有问题,应该先确定电源输出电压正常后再接屏。 2.如果电源正常,一般不会烧屏,除非屏线接反了。 3.屏现在在短路元件,你没有完全排查屏电路就匆忙加电,进一步把故障复杂化。

网友:
换电容规则你没有搞懂噢 哥哥  在当地搞好比较划算

网友:
你第一次换的那个电容、换错了

网友:
换电容,原来是2200的,你给换个1000的,容量差别太大了,还有,估计你把屏什么地方搞短路了,拉低了电压,放大镜仔细看下吧,液晶这玩意,长途运输怕坏

网友:
这个 久搞不来哦

网友:
还是继续检查电源板,板子带负载能力差。那个电解你给使劲往大容量的上,有3300的就上3300的,最起码不能低于2200的。

网友:
你的电容换那么低.白屏的话.千万保证屏不能烧.烧了就亏大了

网友:
估计你的屏已经完了。。。

网友:
你的屏是什么型号?现在外设(驱动板和电源板)有没有问题..怕到时候屏搞好.你板子有问题.接上屏又烧掉.如果只是屏有问题的话.可以联系我.在深圳.扣 四一八二三四八九八

网友:
刚开始的电容你没有换号,后来的三极管也有问题,现在怕就怕你把屏给烧了

网友:
不懂也敢搞,算是交学费了

网友:
2200UF用1000UF 代应该不会烧屏电路吧  反正主机电源3300 2200 的我都用1000的代换还没见过有什么问题

网友(点评):
是的,应该与换电容没有关糸。

网友:
长途不划算的,还是本地搞吧,经不起折腾

网友:
长途不划算的,还是本地搞吧,

网友:
换的电容电压可以大点每关系,但是容量一定要差不多才行。

网友:
换个电源板试试屏先

网友:
电容是小了点 也不至于烧屏电路 应该是你断电插拔屏线的时候引起短路造成的 仔细查一下电路吧  防备修好了屏二次再烧

网友:
楼主太大意了,怎么能换比原容量更小的呢。

网友:
老大,我也换过小的,但没有出现过这情况呀,估计是你其它地方错了,

网友:
你的屏线是不是带电插拔的。

网友:
搞大了,电容换错了,记得以前每每换电容时都要请教别人几遍

网友:
跟电容没有太大的关系,我换过小的用了几个月到现在也没有问题

网友:
你是哪里的 近的话联系我 石家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