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主板跑85代码,求解??

楼主(2011-09-05):
一945的主板开机跳一下就到85了,插内存和不插内存一样。复位时钟都有了,sis的芯片组。北桥加焊了,CPU座也加焊了 。一样是85 。求教

网友(点评):
SIS芯片组的945,有这样的板子吗?

网友:
什么机子啊

网友:
貌似是乱码

网友:
应该说明CPU工作了吧

网友:
刷下BIOS啊,把COM芯片拆了。

网友A:
有简单的事不先做,跑去乱加焊什么座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简单的事不先做,跑去乱加焊什么座子啊

呵呵 没编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85应该可以亮机了吧!一般上了60以上都是硬件故障 好好排查下 关照中

楼主是说一开机就跳到85,不是慢慢跳的。

网友:
是啊  开机就是85,现在去掉com芯片还是一样

网友C:
怎么跑马的  是直接85  还是跳过c1 c3 d4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跑马的  是直接85  还是跳过c1 c3 d4

开机就跳86 85停下了

网友(点评):
不上内存跳什么 还是跑这个马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跑马的  是直接85  还是跳过c1 c3 d4

不上内存也是一样,时钟 复位都有了。北桥都拿下来重值了 COM芯片也取了,还是跑这个码

网友(点评):
那应该是没检过u 或者找不到内存 按正常来说85显卡部分 你这可能是乱码 重点u 内存这部分查起

网友:
一开就跳85应该是没意义的,刷个BIOS试下吧

网友:
CPU换了3块都一样
如果是内存 那就是桥坏了?

网友:
先刷BIOS再说,莫把故障问题扩大了

网友:
这种问题是乱码,建议刷下BIOS

网友:
什么都焊过了,可能搞好的机率很小。你的问题应该U还没有工作

网友:
这个问题你试试看,把cpu用橡皮擦干净,用酒精清洗cpu座的触点.

网友:
这个就当00修吧。。还不如00呢。。

网友:
强烈建议刷一下BIOS,可能就好了。

网友:
想刷BIOS  可是没编程器 也没程序

网友:
刷BIOS试试,另外IO也会引起乱码!

网友:
你这个问题应该是电容鼓了吧修过很多品牌机这样的板了、

网友:
先刷下bios吧。。。。。。。。

网友:
汗,什么都焊过,你就没想刷下BOIS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