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 不认光驱,,求助中

楼主(2011-09-05):
IBM T40 不认光驱,,光驱可以弹出来,,,,
求助

网友:
光盘也在转

网友:
换光驱试试

网友:
换过光驱了,换了几个了

网友:
这个得用芯片级维修 看看那光驱的信号正常不 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搞好了,,,,今天运费还算可以,,以前做显卡南桥都没有空焊,这款机的显卡我都做了二十几台了,,,,,这个不认光驱是南桥问题,还有不认硬盘也是,,各一台,加焊南桥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