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液晶测试灯管制作方法

楼主(2011-09-05):
高手请指教怎样用高压条做测试灯管工具.想自己做一个.

网友:
你找个10K到50K的电阻接到信号和12V之间就可以了

网友:
1通用高压板一个单口的也可以四口的也可以建议4口的顺便自己备2个带架灯管
2ATX电源一个
方法ATX电源12V接高压板12V ,5V接高压板ON/OFF  GND就不用说
点灯管时直接原因用镊子短接ATX电源绿线+黑线OK

网友A:
你没有液晶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液晶变压器?

你问的是什么东东能不能具体点?

网友:
请间用适配器只有12v电压.楼主说10k或50k电阻接到信号线和12v连接

网友:
我以连接成功.多谢名位楼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