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K300冷机开机 鼠标键盘都不能用 会卡死

楼主(2011-09-05):
清华同方K300冷机开机 鼠标键盘都不能用 ,一直读盘,入系统会很慢 最后卡死,不能用开关开机,只能强行断电,后来,把内存   硬盘拆出去 再装回去,又能正常开机使用,会是什么问题啊???请教各位高手

清华同方K300冷机开机 鼠标键盘都不能用 会卡死 这情况试过几次了

网友:
LZ 搞好了分享下啊

网友:
先下了。加热啊。

网友:
楼主把光驱下了看下

网友:
把外部设备全部拆掉,然后空板加硬盘试试,

网友:
建议楼主先换内存-----扫硬盘----拔掉光驱--拔掉其他外设。个人碰到过机器速度超级慢,最后是硬盘哟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