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rD620不触发

楼主(2011-09-05):
不触发,开机按键测主板有3,3-2,7的跳变,MAX8734A 有3,3 5V ,6脚也正常,不知怎修了

网友:
查一下开机电路

网友:
查查有没有短路的 ,再查以下 开机电路

网友:
开机键跳变不正常3.3v-0v,你查开机电路

网友:
看看会不会是什么电压没出来,有些机器触发不止要有3,3V,5V还要有1.8V和1.2V,不知道你这机器怎样的。还有你看看待机电流时多少??

网友:
按楼主说的开机电压都没拉低啊  重点查这一块

网友:
还是老A说的对

网友:
楼主直接短接键盘接口的引脚看看。。

网友:
问题是开机键断路了

网友:
3-0-3。你那个好象不对啊。

网友:
开关按着不动也只有 3-2.7V跳变么 ?

网友:
坏了开机键

网友:
查查图纸呀,你那个电压变化不对的!

网友:
这个机器开机键坏的还是挺多的,有可能就是键盘坏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