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A3H艰辛维修还是不显示求助

楼主(2011-09-05):
学过台式机培训,自己学修笔记本。老板这里有一块料版华硕A3H,拿到手中,没有待机。没有待机,隔离保护肯定不正常。求助基地里的学员。肉xxxxxx,他为人很好很耐心的教我 测一脚DCIN没有19v看图纸是由A/D_DOCK_IN经过一个二极管到达第一脚,仔细看一脚与二极管断线,用跟细线把第一脚与二极管连接起来,第一脚有19v了,2脚、4脚都不正常,问了一下肉xxxxxx叫我耐心的查。打开图纸,看到图纸中的MAX8725芯片与我手中的板子待机电压芯片不一样,一修哥根本不是修笔记本的瞎秀连芯片都换错了,从料板找到了MAX8725芯片换上,1、2、3、4脚正常了,但是还是没有电压,看了下聊天记录,还要查27、28脚有高低电平,一两全是低电平。还是没有满足。要想27、28有高低电平,24脚SRC有19v电压,SRC是电源一插就有的,实测没有电压0v查图纸 SRC是有AC_BAT_SYS转换过来的,而AC_BAT_SYS是由二个PNP的MOS管转换的,实测Q130的一脚与八角都有阻值,保护隔离管其中一个管子击穿,换之有待机了,但待机偏高0.27不开机。研究了大半天还是这样,换待机芯片还是老样子。没有心情修了上网查没有找到相似的。到了第二天,没有事做拿板子继续研究,一看cpu电源管理芯片有焊过痕迹,芯片还换反了。无语。。。打开图纸电源管理芯片是MAX1987被别人随便找了芯片换上去了。找了个芯片替换上去,待机电压变成了0.07按开机键可以开机。但跑到0.94插不插内存都是如此,有时跑1.0几还是不亮机。查IMVPOK3.3v、PLTRST#3.3V..换过cpu快要亮机了掉电了,在开就开不了,必须拔了适配器再插还是如此,求助。。。

网友:
楼主这个机子是6100的桥吧  加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