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压不对,上机保护。

楼主(2011-09-05):
     一台普通电源,K7500B+LM339,出现如下故障:
1。上主板,电源一启动就停。
2。当没有负载短接PS-ON ,风扇一直转,测得电压指:
            橙        蓝           红         黄          紫            灰
       +3.16      -13.36    +5.82   +8.7    +5.09    +5.8
3。接一个DVD  后短接PS-ON,风扇一直转,测得各组电压植:
     橙        蓝           红         黄          紫            灰
       +3.42 -12.99    +5.38   +11.07    +5.09    +5.38

测的7500的1脚为0V  2脚为5V

LM339没有测量,其实就是没有个明确的维修思路。

请各位给个维修思路,多谢。

网友:
这个电源好象没什么问题,输出端那一大堆电容是不是有鼓包漏夜的?

网友:
没有鼓包现象 12V的滤波电容我都换了

网友:
那就奇怪了。在仔细的查看一下。@

网友A:
12V的肖特基换一下!

网友:
换12V的整流管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2V的肖特基换一下!

12V 的肖特基是SB2040CT  用二极档测量有156数值,网上查了下 可以用SB2545CT替换 ,正好两个一起换掉,装好后再启动,黄线测得12.4V,红线测得5.12上主板不再停了,多谢了。测得2545CT的值为340. 是2040的坏了吗?怎么判断好坏?

网友:
在测量方法正确的情况下:+5V与+3.3V的肖特基测量在140数值左右!+12V的应该在350左右!大概是这样的!我也是从经验得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V 的肖特基是SB2040CT  用二极档测量有156数值,网上查了下 可以用SB2545CT替换 ,正好两个一起换掉, ...

这种故障时长期大电流工作性能不良 内阻变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