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时钟工作原理

楼主(2011-09-05):
主板时钟工作原理 :3。3v电源经过二极管和电感进入分屏器后 分屏器开始工作和晶体一起产生震荡,在晶体的两脚均可看到波形。晶体的两脚之间的阻值在450---700欧之间。在它的两脚各有1V左右的电压,由分屏器提供。晶体两脚常生的频率总和是14.318M。

总频(osc)在分屏器出来后送到PCI槽的B16脚和ISA的B30脚。这两脚叫OSC测试脚。也有的还送到南桥,目的是使南桥的频率更加稳定。在总频OSC线上还电波形。在总频线路正常的情况下,为分频器环:无电压波形,在分频器电源正常情况下,为分频器坏;有电压无波形,为晶体坏。

没有总频,南,北桥,CPU,CACHE,I/O,内存上就没有频率。有了总频,也不一定有频率。总频一定正常,可以说明晶体和分频器基本上正常,主要是晶体的震荡电路已经完全正常,反之就不正常。

当总频产生后,分频器开始分频,R2将分频器分过来的频率送到南桥,在南桥处理后送到PCI槽B8和ISA的B20脚,这两脚叫系统测试脚,这个测试脚可以反映主板上所有的时钟是否正常。系统时钟的波形幅度一定要大于1.5V这两脚的阻值在450--700欧之间,由南桥提供。

在主板上RESET和CLK则是南桥处理的,在总频正常下,如果RESET和CLK都没有,在南桥电源正常情况下,为南桥坏。主板不开机。RESET不正常先查总频,在主板上时钟线比AD线要粗一些,并带有弯曲。

网友:
好东西 那来的 以后多上传点

网友:
大哥,哪来的,多上传点

网友:
好的 好东西还在后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