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求求兄弟们的帮忙了.大家进来看一看

楼主(2011-09-05):
接的一台DELL 1410  PP38L的机器
南桥附近的两个电阻掉了,实在不知道放哪里,不知道那电阻是多大的
希望有这主板的兄弟把南桥附近的图片发给我看看,谢谢你们了
谢谢你们了,帮帮我!谢谢你们了!

网友:
实在不知道放哪里,不知道那电阻是多大

说了个什么.....
掉的地方应该能看出来是哪吧
对图纸

网友:
查图纸,看那两个电阻的作用,是起上拉还是限流,还是保险。上拉用大点的参考其它部位的电阻,差不多就能用了,,限流一般几十欧就行了,保险直接用锡连起来就行了。

网友:
上个图啊  先上电式式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