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主板问题

楼主(2011-09-05):
主板总是自动重新。。。开机黑屏。。。风扇转动几秒。。停下。。。然后在过几秒又开始转。。又过几秒停下。。。反复不断。。。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谁能给讲讲
黑屏

网友:
主板能开机显示不?风扇转了又停应该是电压不稳定吧

网友:
可以确定是主板问题。。。我全测试过了
开机黑屏。。。电脑起不来

网友:
首先更换电源,然后才看看主板

网友:
能换的都换过了。。。电源。。CPU。。。内存。。全换了一遍
问题还是有啊

网友:
是不是电压不稳

网友:
主板,可能是BIOS问题,

网友:
我看是重启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