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液晶电源芯片ICE2QR0665 代换?(已修复)

楼主(2011-09-05):
三星e1920nw液晶5V电压在3-5V之间跳变 换光耦和431故障依旧!怀疑是电源芯片ICE2QR0665问题手头没有此芯片不知道有什么芯片可以代换他?除了换ICE2QR0665还有它7脚外接的稳压管IZB47A一起换掉后试机OK!
芯片

网友:
你换下0.33试一下

网友:
建议查下补助电路

网友:
好像是原值代换的,我记得没什么通用的吧,

网友(2011-10-06):
除了换ICE2QR0665还有它7脚外接的稳压管IZB47A一起换掉后试机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