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5V待机电压维修一例(原创)

楼主(2011-09-05):
今天修了块龙卷风电源,故障是通电瞬间听见啪的一声,然后不开机。拆开后看到电源底板上有打火后留
下的印记,对着打火的地方就是辅助三极管,测后发现没问题,量周边电路时发现一稳压二极管击穿,同
时旁边的一个小管也坏了(C1815),替换后加电仍然无5V待机电压,像这样的问题一般都是待机电路有
问题,前端电路和二次侧一般涉及不到,怎么还不行呢,暂时没了思路。找来图纸一番研究,对比元件一
通测量,还是不行。仔细想想,反正问题就再整流后,变压器之前,缩小目标范围后再次测量周边小元件
。最后发现连接待机三极管发射极的一电阻坏了,拆下后背面炸了,正面没问题,按色环看是22欧的,替
换后正常,故障排除。这个万恶的电阻,害的浪费了我N多时间。

网友:
我都是加点烧一下就好了

网友:
我都是加点烧一下就好了?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意思是如果加电再烧不了的话就把他丢到油锅里,让它逍遥一下

网友:
有意思,搞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