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18Y不触发修复

楼主(2011-09-05):
三星R18Y不触发修复
三星R18Y,,板号HAINAN3_INT,配置:H8S/2110BV(U513)
MAX8734(U503)   ISL6227(U506)   南桥AMD SB600U511
北桥ATIRS600M(U4 集显)
说明一下和R18不一样(R18的是HAINAN2),
此机来时插可调电源4A短路,查CPU供电的2个上管烧穿,更换后不短路了。待机电流000,触发没有反应,测公共点电压有18.7V正常,开机按键也有3.3V,又测MAX8734(U503)20脚有19V6脚有18.6V25LDO30V18LDO50V,触发瞬间3脚、4脚没有高电平,也测得IO H8S/2110BV的几个VCC脚(363789)都是0V
参考R18图纸可知这几个VCC脚由LDO3供给,于是更换MAX8734,再上电待机001A,这时测MAX873425脚有3.3V18脚也有5V,但还是不触发,开机瞬间测H8S7脚和22脚(KBC3_PWRSW)有高_低跳变,再测53脚(KBC3_PWRBTN)始终为3.3V,无跳变,同时测得H8S49脚(KBC3_RSMRST)也有3.3V,又测H8S1KBC3_RST待机时就为0V(此此脚正常待机时就该有3.3V),看来问题找到了,就从这里下手吧,由于和R18的图纸不一样,只好自己跑线路了。手绘元件位置草图如下:
测得R7152端有3.3V1端为0VQ541G极为3.3VQ540G极为0V
R7151端之所以为0V,是因为Q541导通,把R7151端电压拉低,而Q541G极之所以为3.3V高电平,又是因为Q540截止所致,再测Q540G极果然为0V,那么我们只需要给Q540G极一个高电平就可以让Q540导通,从而达到使Q541截止的目的,进而H8S1脚和Q54D极都有高电平。带电测得Q540左边有2个白色小焊盘12(此处没有元件),而2点正好有3.3V高电平,不知道是不是断线了,我将2点和Q540G极,用线连接,果然测H8S1脚有3.3V,待机电流从002变到001(这个电流变化是三星机的正常特点),触发,电流有规律的跳动,LOGO出现了,修复成功!!!
附上图纸供朋友们参考
三星R18Y,R19

网友:
楼主写得不错.画得草图不错

网友:
绝对的好文章,必定加精。不好意思不能给你加分。

网友:
此贴必加精!!

网友:
楼主手绘草图的水平值得佩服啊

网友:
绝对的好文章,必定加精。不好意思不能给你加分

网友:
楼主辛苦了!!!还为大家手绘图纸,谢谢了!!

网友:
赵哥修的这机器真够曲折的,小弟我来顶一下

网友:
就喜欢 有附带图纸跟讲解的 案例   特感谢 楼主

网友:
思路比较清晰,草图画得不错!

网友:
多谢以上各位朋友的支持和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