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S32 没待机

楼主(2011-09-05):
待机芯片ISL6236. 工作条件都EN LDO都OK的 VCC也是OK的.REF1.9V..上网查了下,发现下管有控制5V电压.表明芯片保护了.可对地量3V 5V电感阻值均有130左右.也不短路啊?怎么就保护了呢..反馈只有一个直接从电感后面直接进芯片.FB反馈是接地的.. 芯片是QFN封装的,有点怕换这种芯片 所以先修修条件 实在不行 在考虑换个芯片..从来没修到过类似的问题,所以发贴请教下高手..

补充内容 (2011-9-6 12:35):
今天芯片到货了.换上去后问题解决了..谢谢大家的支持...问题解决了也给大家说下..

网友:
看下上下管是否正常,再就是后级有时经过一个场管产生另一系列电压,看那是否有短路,换芯片不好的话还是信号问题

网友A:
管有控制5V电压,基本上ISL6236是正常的,先查有没短路,再查后面的电阻电容,

网友:
谢谢 问题换芯片后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管有控制5V电压,基本上ISL6236是正常的,先查有没短路,再查后面的电阻电容,

谢谢 问题换芯片后OK了.

网友A:
解决问题就好了,不过还有个方法测试IC是否好坏,测量每个MOS管的G极对地电阻,正常是超过400欧,甚至无穷大。

网友:
这个芯片有什么好怕的。再怎么说你也是迅维学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决问题就好了,不过还有个方法测试IC是否好坏,测量每个MOS管的G极对地电阻,正常是超过400欧,甚至无穷大 ...

都测过了,都正常的..

网友:
看看高手修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