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g3842gd和uc3842可以代换吗?

楼主(2011-09-05):
如题。我实在找不到sg3842gd的相关信息,请各位高手帮帮忙啊!

网友:
我还是第一次看过液晶显示器的电源IC用SG3842GD。又找不到他的PDF

广源电脑医院 -2 重复资料

网友(点评):
查UC3842的就可以

网友:
看下它的外转电路应该可以吧.

网友:
经过我大胆尝试,用uc3842完全可以代换sg3842.O(∩_∩)O~

网友:
哦我还以为笔记本的呢,学习了

广源电脑医院 -2 严禁灌水

网友:
呵呵  UC3842  KA3842 之类都能互换

网友:
虚心学习!

广源电脑医院 -8 严禁灌水

网友:
都是可以找换的。。。。。。。。也可以用3843

网友:
可以代换只需要侃842

网友:
看看芯片周围的原件是不是一样的。如果一样,应该就可以代换。

网友:
学习了 有些东西 我敢代换哦,  怕怕

广源电脑医院 -6 严禁灌水

网友:
3842都能代换的

网友:
百度一下不就知道了

广源电脑医院 -2 严禁灌水
jlhdcwl -2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