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哉。电信的猫只要连接路由器,网速度就很慢!单机上正常,路由器和猫都换过!!

楼主(2011-09-05):
怪哉。电信的猫只要连接路由器,网速度就很慢!单机上正常,路由器和猫都换过,水晶头也换过,各位有没有遇到过!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48001-1-1.html

网友:
别费劲了,改也没多大用。我碰到过n次了,以后再碰到直接绕路。谁爱挣这钱谁挣去

网友:
这一般都是什么问题,我也遇到很多次了,也没有个解决方案啊,有谁知道的说一说啊

网友:
路由克隆完本地MAC后 把本机MAC给改了 改成其它的

网友:
到底是什么问题引起的,版主出来解说一下!

网友:
各地的电信有不同的设置 可能是当地的电信封了(只限一台机器用)

网友:
我也碰到过很多次,总是没有办法解决,学习了!

网友:
没遇到过,一般慢都是一些PPS的程序在后面运行,把这种软件的缓存关闭,这样退出后就不会有下载。还有每台机子指点固定IP,DNS也要填上。这样稳定不容易出问题。自动获取还有上不起网的时候。可以先两台两台的试,这样比较容易找出问题在那儿,电信也不可能说不让人两台机子都不用吧。前些日子电信不还支持大家用两台吗,还搞套餐什么的。